超级奇怪问题?yeston 945GC 战神版 不能上800外频CPU?

楼主(2011-05-04):
故障如下 :客户一直都是用着本身的420 CPU的,,有一天突然就不亮机了。。我接过来看,所有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后来换了一个C D2.8 CPU 能正常显示,,而客户本身的CPU 在其他板上也能点亮没有问题的。。。
BIOS刷了官网的S01和S02版本的BIOS也是一样的故障。。。。BIOS芯片换了也是一样。。。
我用一个P4 533外频的CPU也能点亮。。PD  420 430 都是800外频的都不跑码,不能点亮。。
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cpu没问题吧,

网友:
可能与你的CPU座子有关   先仔细观察

网友:
CPU肯定没有问题的。。我换过好多CPU了。。
座子的针我仔细看过了。没断没歪。。。我用洗板水也清洗过座子。。结果还是一样。。。
手压座子也试过。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