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2N-MX SE PLUS上电四秒断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05-04):
主板型号:M2N-MX SE PLUS
故障现象:4秒断电
故障分析:板很新一修板来的
就我接触到的四秒断电一般是
开关针电压偏低,导致IO或南桥误认为持续触发开关造成四秒断电,
华硕板的不跑码的机子四秒断电,
技嘉板的THERMTRIP_L#这个CPU过温保护信号为低电平,拉低开关针
拿到板先量开关针电压未触发时为5V,触发瞬间为低,松开开关后为5V,这里是正常的,我按不跑码的维修检测,先快速量了一下供电,这里的快速不是要你四秒钟全测完,可以多点几次开关逐一测量,在CPU假负载上测到没有VDDA2.5V,(这个供电是AMDCPU的一个独立供电,没有会导致无复位不跑码)大致跑了下电路,VDDA2.5是由AS324控制一个本体标识为NPN的三级管产生,。跑了下线路大致画下了简图,此图已略去滤波电容,
量R4两端无电压且电阻阻值正常,考虑是否是滤波电容漏电摘了还是没有,于是量三级管E级无电压于是追到三级管的B级无电压
既然B级无电压那我就查上级运放的1脚无输出,2脚也无输出运放没工作了,查运放的7脚供电是正常的12V,再量运放的3脚已经有2.5V电压了,此2.5REF由3VSB经过俩电阻分压得来
根据运放的工作原理正大于负运放输出高电平,这里故障很明显了,运放3脚正已经得到2.5V,而1脚还没有输出,运放没工作,更换一个AS324 不再自动掉电了,接显示器跑码亮机,故障修复,
啰啰嗦嗦的打字花了我几个小时了,其它我修板只花了十多分钟来着,觉得好的加点分

网友:
之前修过几块这种板,没见过这种现象,以后注意一下。
支持一个!!

网友:
楼主重传图片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修过这板子的问题  十分钟  加现跑线路  太快了吧

网友(点评):
那块东西少,就在旁边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解说一下VDDA的作用?INTEL的CPU里面有个VCCA,作用是否一样?

网友:
图片直接看不到

网友:
图片重新传了,

网友:
还真没注意到这个VDDA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个场管吧

网友:
楼主多谢分享,想知道VDDA的作用,能讲下吗

网友:
台式机板子一般运算方大器会坏得多,

网友:
楼主是不是常修这样的板子  连跑线路都那么的熟悉啊

网友:
呵呵,今 天我也修了个华硕am2的,不跑码,4秒断电,不过,压了一下,桥 ,就跑了,加焊ok!!

网友(2012-05-11):
VDDA不太理解,哪个大师讲解下

网友:
饼哥没有跟你说过吗?VDDA是AMD独有的一个电压  华硕主板一般 掉电都与这个有关   我修了好多片了

网友:
我刚来基地,是学笔记本的,没有学到主板,大哥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