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屏不显,开机电流到0。95不显?

楼主(2011-05-04):
现有一主板,广达CW3板号
是联想F30A的本本,上CPU、内存,开机电流到0。94后,屏不显示,测内存供电1。8V,正常,测独立显卡核心供电1。1左右,压显卡也不显,然后此时测屏线接口的屏供电没有,发现从显卡发过来的屏供电开启信号(DISP_ON)没有,然后打屏接口的8根信号线对地阻值都在460左右,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要首先确定是主板没有工作起来还是显卡没有工作起来。这款机器的显卡坏得很多的

网友:
直接搞显卡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照通病处理,做了显卡不行,做显存

网友:
路过,学习下,有结果请公布下

网友:
这款机是英伟达的显卡,还犹豫什么 ,一般重做就会好的

网友:
这种就是跑完不亮,显卡虚焊了啊。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了,做显卡要盖一下显存,容量加焊坏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