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渡!争渡!液晶问题再次求助

楼主(2011-05-04):
以前修过一台BENQ19寸的!高压电容鼓包一个!换完电容..显示器一亮一灭反复循环!!今天再次遇到一个HKC的!!先头是亮一下灭!!测灯管没问题后!换变压器!!点了一个小时!!后....又亮一下灭一下循环了!!有人说是分辨率的问题!我调了没用!!有人说电源保护问题.IC.反馈.开关管都换了.没用///我就想弄明白问题出在哪??
后来加个高压板好了!!看来问题是高压板!!但是我不能每次遇到这问题就换高压板啊!忘有此遭遇的过来分享下....

网友:
高压板被保护了,想办法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去保护?

网友:
有时是灯管问题,原驱动板保护性能好直接保护,而用通用高压板不会保护。

网友:
高压板的Q4这个管子直接接地脚就好

网友:
不找到故障元件就去保护是很爱冒烟地!

网友:
看得太多了,有点晕啊

网友:
灯管后者高压包有问题 导致高压板驱动芯片保护,直接加个高压板既省时又方便啊

网友:
还是换高压条,避免二次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