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二台纯平显示器场幅位置不对?

楼主(2011-05-04):
有二台纯平的显示器,故障现象:屏幕上面位置不对,调整场幅的时候,数值变化大,可是屏幕位置变化不大,主要是向上偏,想向下调整的时候,变化不大。
不知道是哪儿的位置造成的?麻烦大家给指导一下!
显示器

网友:
如果菜单调整不过来,哪就是场扫描电路故障,自举电容,场集成电块虚焊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