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AK890奇怪故障

楼主(2011-05-04):
有一块EP-AK890主板,插电自动触发,不跑码,要把触发排针短一下,然后复位不过,又把复位排针短一下,就会跑码了,而且可以点亮,请问高手是哪里的问题,重来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谢谢。

网友:
CPU座子边上,散热架底下 应该有个8282M,替换试试!

网友:
CPU座子边上,散热架底下 应该有个8282M,替换试试!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istype=#pn4&-1

网友:
IT8282M是做什么用的啊,找遍全部废板都没有啊,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