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红屏

楼主(2011-05-04):
今天接到一显示器,刚开始开机正常几秒后屏暗,经测试一个灯管坏了,换好后加电白屏,有信号,接上VGA线开机红屏,其他都正常显示,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白屏一般是信号控制线 不对造成的 开关控制线受驱动板信号影响的只有这两种问题

网友:
进工厂复位试一试,不行查VGA输入。

网友:
先查出是驱动板还是屏故障,,

网友:
是否换灯管把屏搞坏了, 用通用板测下是否屏有问题

网友:
还是先换一条vga线试一试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红屏是哪种,显示的画面偏红还是跟本就不显,还有菜单能否调出来,调查出来的颜色又是否正常。描述清楚一点吧

网友:
可能换屏是把屏线搞坏了,换一个试下

网友:
怀疑你各板之间的线没有接好吧,另你说的原故障时和红屏时用的是一条VGA线么?

网友:
VGA把        换个VG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