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型不正常.

楼主(2011-05-04):
我修了一台飞利蒲CRT显示器,连上机器时不显示拔下电源,再插一次电源就正常了.,当黑屏时,波型频率变低了 .请问大家什么原因会造成以上现象.行场芯片我都换了.

网友:
不显示时的行频与显示时的行频可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