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 重器后容易白屏

楼主(2011-05-04):
只要不重起显示器 ,用着都没事 。 白屏了之后登上一段时间又可以了 !怀疑rom问题 ,各位大虾有这个ROM吗?
FH980-WA
显示器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过一台明基的19寸的显示器也是,只要开起来用都是好好的,只要开关下酒会白屏....后来换了块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我怀疑是驱动板电容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没修好 电容也换过 明基的都这个通病 勉强可以用的 除了换板!

网友:
问题被复杂化了 ,原来是屏线的问题。有点接触不好,用酒精洗下,问题解决!

网友:
这是通病呀

网友:
屏线?出乎意料。。我遇到的几次都是12V转5V不良。。

网友:
FH980-WA有12V转5V的?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认为多数为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