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难题求助

楼主(2011-05-04):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自动上到0.24A,2秒左右掉到0.03,再按开关不触发,找过相关贴子,相同状况 的有好几位但都没修好,我先说说我的情况,请大侠指点下:
1,阻值没明显短路的,
2,0.24时,只有VCORE没出来,换了一个ISL6262A,再自动上电,电流到1.6A,不掉电,电压出来了1.1V,电感烫,以为好了,上内存,显卡还是一样,反复几次又回到之前现象,到0.24A掉电,,期间换过电感,全部MOS管
3,掉电后+3VO +5VO一起消失,ENBL为低电平,同时TPS51020有点烫,电流0.04或0.03,+3VSUS当然也一起消失,期间换过TPS51020IC, 考虑到ENBL为低电平,拆除所有相连的元件,只连TPS51020,保留一个上拉电压,还是拉低,这就搞不明白了,难道是TPS51020本身拉低?
4,有点乱了,换IO 8511TE,未果,换HBM也未果,半天过去了
5,后来发现断开+3VSUS不会自动上电,同时所有的待机电压都正常,电流0.01.按触发开关,电流0.02同时电源灯亮,这说明已经上电了

请问下,+3VSUS什么东西能让电脑自动上电呢?,南桥换前换后一样的状况,已断开网卡相连的电感
BIOS待机时有波形

网友:
我也有个和你的差不多、一起等高人来解答吧、高人快出来

网友:
你把sw6开关拿下看看还自动加电吗

网友:
你这个我修过很多你要把维修重点放在u21 u30相关电路

网友:
先把u30 10脚翘起来看会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搜不到U21和 U30,也搜不到SW6!

网友:
我用的图纸是这个,配合点位图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