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x 4521f被雷击如何排除故障?

楼主(2011-05-04):
按下开关 屏幕闪了一条线 就没反映了

网友:
大家帮忙看一下 应该是那个部件烧毁了

网友:
我看到开关那里有2个铜线 其中一个成了黑色
但是我 知道这些原件的参数 不会测
哪个师傅指点以下

网友:
保险烧了没有,没烧保险,就是前段,烧了保险,后极有短路。

网友:
查初级电路,雷击会烧很多东西,查保险,桥堆,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果然保险没烧,电源板没坏,是不是主板上烧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