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修SONY T77 不开机

楼主(2011-05-04):
型号T77,开机后电源灯一闪熄灭,同时发出“吱”一声,是从小喇叭发出的,屏也不亮!然后全无反应!再开还是这样!已清洗过主板。电池换了块也是这样!想请教一下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可能是那个元件出故障?已上图,麻烦指点一下在哪个部位!谢谢!!

网友:
请把相机开机后的电流反应,详细说一下!

网友:
型号T77,开机后电源灯一闪熄灭,同时发出“吱”一声,是从小喇叭发出的,屏也不亮!然后全无反应!再开还是这样!

重点检查主板上的几个保险,其中一个坏就会这样

网友:
T77去下个L3的图纸就容易了

网友:
麻烦看下是不是照片里圈出的几个保险?怎么测量好坏??另外数据线接口好像不怎么干净,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通为好!不通为坏!

网友B:
兄弟,保险如何判断好坏还要问,我建议你少动手,先给别人修,慢慢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动手。毕竟拆机容易修板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为好!不通为坏!

图上圈出的3个原件都是通的,感觉应该有地方短路,但就是不知道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保险如何判断好坏还要问,我建议你少动手,先给别人修,慢慢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动手。毕竟拆机容 ...

呵呵,见笑了,关键是有点吃不准!!本来就不是搞维修的,但对维修一点兴趣,笔记本,相机,手机都有修过,可能运气好点 ,给我修好不少!应该都是 瞎闷的!望版主能指导一下,修坏了没关系,学维修毕竟还是要出点血的 !!

网友C:
吱 一声如果是喇叭发出的多半是开机了,板不会有大问题。 SONY的开机间就是吱一声

网友:
买条AV线接外接看看

网友:
好问题 ,新手 学习了!

合成科技 -10 多好的问题?学习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吱 一声如果是喇叭发出的多半是开机了,板不会有大问题。 SONY的开机间就是吱一声

看样子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应该是板子上有短路!所以开机就保护!!但不知道从哪里查!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下,那里坏的可能大!保险是好的!

网友:
电路问题说不来,你自己测吧,我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啊,还不让传大文件

网友C:
领导们加点分啊。哈哈
加点威更好。哈哈
不过这个板块属于边缘板块,不知道有领导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领导们加点分啊。哈哈
加点威更好。哈哈
不过这个板块属于边缘板块,不知道有领导来没。。。。。

谢谢了!!!

网友:
呵呵 领导不是来来了买  分也加了      什么时候 领导 也能给我 加个分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好板 换下 试试先 万一不是板子的事呢

网友:
加电看电流大小-·- 不开机··初学者的我··我先会测保险- -兄弟慢慢查吧··

网友(2011-06-04):
先检查保险,如不行,检测电源DC/D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