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杰微 JWC61S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1-05-04):
闲来无事,翻箱倒柜的,找到一块没动过的板子
JWC61S单桥,加电测试,CPU供电0.5左右,其他正常,上CPU,CPU供电变0了.

供电芯片为ISL6566,手上没有改芯片,测MOS的对地阻值,正常,没发现短路.

翻开ISL6566的图纸,首先7脚的VCC.怎么只有1.15V呢.奇怪,找该板子图纸,没有,找到一个MCP61芯片的图纸,

VCC是VCC5经过一个三极管来的.可是这个板子上,7脚出去的,只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拆了,一样只有1.15V.

跑线路,只跑到和PS2供电连接的地方.,同样1.15V.

算了.直接飞一个VCC5过来,找背面PCI 的5脚,同样是VCC5的,飞线.

装CPU,这时,CPU的核心电压为1.3V左右了.直接跑到C1,上内存,一路跑码,亮机.

没什么技术可言,一般这样不跑码板子,很少遇到短线的,都是单桥虚焊,或者直接换CPU的供电芯片和上下MOS的.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样飞线机是亮了但ps2供电是1.15v,岂不是键鼠用不了。

网友:
这样的飞线,嗯好想法

网友:
这样的飞线稳定不?

网友:
感觉还是没修完 PS2没修好啊

网友:
PS2供电也变5V了吗?之前的故障应该是有地方拉低了?没有电路图不好分析啊

网友:
你们没有看到ps2vcc也是1.15v?  说明跟cpu pwm供电是一路的 做事要考虑呀

网友(2012-05-11):
ps2一样可以飞5V过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