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 三星 911N

楼主(2011-05-04):
今儿个客户拿来一个三星的液晶19 的 型号:modei:911n 点的亮 有自检 但插上VGA就黑屏 拔掉自检信号又出来了 用通用版点了是驱动板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那个地方 跪求高手指一俩招! 在线等..
黑屏
三星

网友:
数据 或24C16

网友:
花和尚007
的帖子
哥 24c16是什么啊?

网友:
24c16是储器器,数据坏了,重新刷下数据.

网友:
看看VGA后面的三及管

网友:
可以改个驱动板。或刷下

网友:
没有数据就直接更换一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测下VGA R.G.B H.V各阻值是否正常, 主芯片,程序坏也会这样

网友:
程序坏了,重新刷下就好了

网友:
看看 电容鼓包没, 要么 换快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24C16 ...

网友:
在插上信号的时候看一下指示灯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就查RGB
你的U是不是63的如果是就先刷个程序

网友:
看看VGA那2级管有没有断路

网友:
上次有个冠捷是这种情况,我刷了个24。没好,刷了个程序,好了。还有个15的联想很老的,换了个74门,好了。最后是有个17的联想,是VGA头坏了照成这种现象。我的经验,你看着修把

网友:
mcu坏了,重新刷程序。

网友:
哦 看来真的是程序的问题了.那位大虾有不啊 上传一下谢谢 没的话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雪夜无风
的帖子
三极管是好的 量;了

网友:
拿编程器刷下程序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