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小毛病

楼主(2011-05-04):
换了一块  新的主板   无线和触摸板上的灯不亮的     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知道的师傅们给点指导   谢谢了

网友:
开机灯是亮的     不知道是不是 系统的事      原先是    vista的系统

网友:
能用就不要管他

网友:
不行啊 师傅    客户  必须要求   弄得

网友:
主板上 还有个灯呢    就是  触摸板上的  灯也不亮的  有经验的   不知道是哪里的事

网友:
主板上的灯也不亮??

网友:
  让我干什么你,  那是因为你装的XP 系统,   你装正确的驱动就可以解决, 没有的话打客服电话要。

网友:
能用就用,除非量到问题,不然问题越弄越大。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