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NEC VERSA E660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一台NEC VERSA E660的机器,开始是开关条断线,不加电,后换开关条加电不开机,电流能到1点几安,加不加内存都一样,代码跑17 28,请高手指教再查哪里?
不开机

网友:
28是不过内存,清洗加焊内存槽,测内存供电,用假负载打北桥数据线。

网友:
内存不过吧,压压北桥看看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

网友:
已解决,是北桥的事,做了一遍北桥开机正常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键盘不能用啊,一个键都不能用,重新插了无数遍也不行, 再拆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