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线能否代换。

楼主(2011-05-04):
现在找不到这种线了,请问有什么线可以代换,或者改一下也行。

网友(点评):
用转接卡呀!

网友:
图上的不够详细,要把机器拍个图也发上来,看下才知道

网友:
这种排线一般是没法改的,除非你有水平挨个的飞线吧

网友:
我也认同飞线,不然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那么细的排线    够LZ飞的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排线是断了还是要改驱动板???

网友:
不是跳就是飛了,恩~~ 好像都一樣?? 哈~
樓主要辛苦一點囉!!

网友:
这个还是要找原配的吧,,,

网友:
我也认同飞线

网友:
我看你得先考虑这个可以收多少钱先,不然忙活了半天收一点点钱就问题了,你买个屏线转接口试试吧

网友:
可以换的,有一种叫转接口,你数一下是多少针的,再找对应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