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散热器掉元件。。。。。郁闷

楼主(2011-05-04):
今天给笔记本清理灰尘 摘散热器时候 不知道咋的 cpu上面一个小零件给带了下来 小零件样子大概一边四个触电 两边总共8个 这是个什么零件 点亮开机卡在win进度条 是不是少这个零件的原因呢???

网友:
CPU上的?一般是排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容有正负极吗?? 随便焊上就可以?

网友:
随便焊上都可以

网友:
点亮开机卡在win进度条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掉什么就补上    要不然换个CPU试   问题在哪发生就从哪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没事 内存换了也还那样 排容焊上也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