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IBM 请指教

楼主(2011-05-04):
IBM T42主板 不触发 把南桥拆了 就可以触发 待机电压都正常 H8 H4 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教
不触发
cqlgdn
不可能是重庆八达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吧

网友:
小魁
八达?? 哪里的?

网友:
把3v5V的电容换一次

网友:
对的3V 5V电容的问题

网友:
把 1.8V 待机电容 也换掉,这个可能性 大大 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