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os下怎么刷bios

楼主(2011-05-04):
请问在dos下怎么刷bios我的是华硕上网本

网友:
做个优盘启动 进入DOS下 在ASUS官网的下BIOS程序,里面一般都带有刷BIOS工具,没有话下个刷BIOS工具 官网都有的 在DOS下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下载好刷的文件*.bin和工具如phlash.exe, 编写好批处理*.bat, 在DOS下输入*.bat

网友:
有专门的刷写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