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E965和960GL完全通用吗?

楼主(2011-05-04):
HP 6520S的板子,GME965的集显,刚拿来机子显示不正常,换了个960GL的后显示正常,但是装完系统上完显卡驱动后重启进系统就花屏或者死机蓝屏之类的,请问两个完全通用么。有谁换过不?是965的换成960的。

网友:
找个一样的不行吗?

网友:
965可以代替960的,反之不行,否则支持的CPU型号会少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导致显卡驱动上了会蓝屏死机花屏之类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不知道,最好用原型号的。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换了个低端的U就可以了,看来不通用、去订货了。明天试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只知道gm的可以替代pm的

网友:
960GL 965GM 虽然都集显,便不能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