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5-04):
今天收到一技嘉845主板本来好好的,给我换个机箱后不触发了。郁闷中。。
拆下测电压,电池3。0V,跳线3。1V,PCI A14 脚3。3V ,PW-ON脚5V。复位脚只有0.3V,晶振1脚0。18V  1脚0。52V。
我直接测PS-ON脚到IO,不通,是不是断线了?还是怎么?IO 是IT8712F-A。
PS:刚抱着试试的心态又去点了一下.开起来了.一直跑到26.心里笑了..谁知把电源拔了。又不触发了。。
PS: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隔一段时间去电能触发了.只要不把电源拔了,每次都能点亮,拔了电源再插上去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断线只有自己跑线了,没办法的啦!~

网友:
断线?这种几率很小的。你之所以量不通也许是因为中间有元件吧。再跑跑线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会是IO虚焊了?

网友:
桥虚焊有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把主板 裸着点

网友:
可以哪里被碰了下,有虚焊了

网友:
晶振电压有问题,可能是由南桥引起的,可以关注下....

网友:
可能是IO或是南桥不良的原因吧!

网友:
看看晶体有没有起振,有可能是南桥坏啦把,路过

网友:
这不是断线引起的是虚焊!你用按压法试试看吧 !

网友:
典型的开机电路问题,南桥是好的!

网友:
清一下CMOS,换个io试试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菜鸟一个学习中,前途渺茫啊

网友:
看一下复位脚电压为什么不对

网友:
开机电路与虚捍都有可能,并且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CMOS电路和晶振出发吧。。个人认为这现像和桥好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