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BGA返修台请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1-05-04):
想卖台BGA,看了基地的机器。不知道CF280T ¥6K元   CF360T   ¥8k元   相差2000元 外表基本一样,参数基本也一样。到底相差的2钱元人民币区别在哪里啊。是不是材料用料的区别,还是在功能性能的区别。基地淘宝里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请问那个兄弟有买基地的这两个型号的说下你们的使用感觉如何。在此先谢过了。大家也可以评价下给给意见,小弟买那台好或其它的介绍。

网友:
整体尺寸小一号,,,重量轻一些,其他一样的

网友:
只要普通维修能胜任,,价格高低是要特别考虑的,,

网友:
除了机械结构不同,其他基本是一样的。

单纯的从重量上看,360更重、用料更结实、机械精度更高。

网友:
我也一直对CF系列的垂涎三尺,经常将图片看来看去,我发觉CF360的机械部分和CF260有些不一样,上加热头得支撑不一样,CF3系列明显要结实些。发热砖的排列也不太一样。应该说CF3系列机械部分用料豪华结实,CF2系列更注重性价比吧。对于焊接高手来说,成功率也相差不大吧,买哪个也无所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观察的不错,我们也是做的市场细分,针对不同需求的用户来做机器。

网友:
这个差别我看是不值2000大洋了。
有谁用过CF280T的机器啊。请说下用它的感觉。
请发表下。

网友(点评):
才开始卖,说感受要等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