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530AP和EA1530A 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1-05-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TEA1530AP和EA1530A 可以互换吗
,谢谢
问题

网友:
TEA1530A TEA1530AP TEA1530AT 可以互换

网友:
是可以互换的,,因为没有查相关资料,不知道这两个封装是不是一样的,,就是不一样也可以换(如一个是贴片的,一个是双列直插的),这样就需要引线了

网友:
2者应该是一个东西,在IC网要查TEA1530A,在IC上(贴片的)只标注为EA1530A.个人理解为和小日本儿的三极管一样,通常标注A xxx B xxx C xxx Dxxx.前面的2S不标.

网友:
明基上常用电源管理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