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条卡死

楼主(2011-05-04):
三星x05 进xp滚动条卡死 什么原因 换过内存换过硬盘 拔掉光驱 还是卡死 有一次敲打一下竟然进去系统 哪里的问题 帮忙分析下 这本是集成显卡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原因,如系统,BIOS等,如果还不行,看看电容有没有鼓的,各个单元供电正常吗,再不行考虑桥芯片

网友:
重装个系统。。。。、、、、、

网友:
内存槽有虚汗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不平稳吧、、、

网友:
做个南桥试试。一般拆掉外设还有问题,南桥少不了要做。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些,基本都是做南桥好了,不过有些只是系统问题,你先看能不能装系统了,就像楼上说的,先软后硬实在不行做下南桥吧,希望你能修好,修好此故障后记得回复一下噢,也像你学点经验呀呵呵,大家交流下才有提高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一定分享 正在买锡球 重做一下 软的肯定不行了 系统装不上 pe也进不去卡死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不是内存CPU就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吧,多数是,

网友:
进滚条之前蓝屏、死机、当LOG,多半考虑南桥
进滚动条之后一般考虑北桥、显卡、cpu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用单装版的xp盘安装一下系统试一试

网友:
网卡拆了没?

网友:
多半考虑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南桥检哪个设备检不过去才死的,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