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复位灯常闪

楼主(2011-05-04):
两块板,一块G31,一块G41 CPU的供电IC都是RT8802A
G31 CPU有供电出来,但是复位灯常闪,不开机
G41 CPU没有电压出来,怀疑CPU IC 坏,换了G31上的RT8802A

结果,G41的CPU供电出来了,这时复位灯也常闪了。

这样可以怀疑是RT8802A坏么。

网友:
原G41的8802坏或者空焊。你换到G31再试试。
常闪什么意思。有些板子不跑码也会复位灯闪。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PCI A15复位脚有0-5-0-5的变化,IDE第一脚也有。

网友:
诊断卡不一样 复位灯显示的也不一样,不值得你的复位灯闪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测测电压,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两块板一样

网友:
就是PCI A15复位脚有0-5-0-5的变化,IDE第一脚也有。

这算不算正常。。。

网友:
上45NMCPU 800内存再看闪不闪,不跑码还闪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