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怪异问题,

楼主(2011-05-04):
开机到dell  logo 当掉 ,提示 THE AMOUNT OF SYSTEM MEMORY HAS CHANGED. IF YOU DI NOT CHANGE YOUR MEMORY...
TO RESOLVE THIS ISSUE ,TRY TO RESEAT THE MEMORY.
翻译过来,是内存容量已经改变,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内存,要是解决这个问题,试试重新插拔一下内存 。
已经更换过无数内存,还有也刷了官方的BIOS 提取出来的 ,还是这样 ,偶尔的有一次可以过去,进系统 。
暂时没什么思路,有朋友碰到这个问题么 ?

网友:
不会是供电不好吧

网友:
最后问题解决了 ,是CPU的问题 ,T5670更换一个CPU问题解决,很郁闷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CPU也会出现这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次  不过是  原来两根 拿掉一根  复位BIOS就好了

网友:
通常类似这样的问题只需要恢复下出厂设置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