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4540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1-05-04):
些机拿来通电自动上电流到1点多,拆机发现IO KB926QF D3 很烫, 在淘宝上买了两个,现在是待机0。01正常,但是不能开机,
自动上电

网友:
查一下S5-ON 信号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IO 已经开始工作了 像你这种情况BIOS 也会受影响的

网友:
RE: acer 4540笔记本求助
是ACER 的机子,现在开关外有16V左右的电源,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一下手,些机是AMD的单芯片的,

网友:
其实笔记本上就那几个重要的芯片,按道理是要按时序跑线的,这是武术正宗。不过你要是有足够的配件和高超的焊接技术,直接代换成功率也是很高的。如果自动上点,除EC外,南桥也有可能,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就把南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