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上电0.5A掉电

楼主(2011-05-04):
DELL 6400上电0.5A掉电,两个月前之个机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加焊北桥后正常。这次又这样了。加焊,重做,更换北桥都试了,还是上电0.5A掉电。

请高手给个思路。南桥也加焊了。。。

这个机子是集显的。北桥集成显卡。但是北桥已经换了一个了还是不行啊(从别的板子上拆的)。。,EC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CPU的复位1.05V。CPU1.5V(假负载)上真CPU为0.9V,时钟0.4V。PG1V多点,CPU的AD线正常。北桥1.05V正常。内存的AD线阻值也正常。各组电压也正常。。

上假负载时电流0.4A多点。

请高手说一下这台机子的上电时顺。

网友:
换显卡把,我就试过,OK的保

网友:
0.5应该是没有过内存的。

网友:
有的显卡也会引起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电流好像小了点呀

网友:
我建竟测下各个电压,根据上电时序修,有时不能光靠感觉的,我这样说可能会让楼上的师兄,师姐生气了呵呵

网友:
维修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先凭感觉修,如实在修不好就按照上电顺序修了,毕竟主板是按照上电时序来做的啊,还是要相信科学,相信技术啊

网友:
这个机子是集显的。北桥集成显卡。但是北桥已经换了一个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先刷BIOS,然后测CPU上是否有时钟,RST,PG信号,然后按上电时序修,要修板,不是猜猜猜!

网友:
北桥做好了吗,有CPU假负载量啊

网友:
你把主板换了,准没错了。

网友:
搞一搞时序吧

网友:
这台机子的上电时序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和EC有关?

网友:
CPU复位好像低了,不正常。正常1.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