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板子,求教!

楼主(2011-05-04):
一块HP NX5000 15寸的机器,开始故障是有待机0.01,3 5V正常!开机键上有3.3V,EC是47N250,不触发!南桥晶振 EC晶振波形都正常!认真看了下EC,上手的焊工有点不敢恭维,手上刚好有NC6000的料板,顺便换了个EC,还是不触发,看到北桥已经被加焊过或者是做过很多次了,板发黄了!不管那么多,先拿下北桥,然后清理好焊盘,用洗板水刷啊刷,总算刷的干净了!然后再次加电,待机正常自动上电到0.25,几秒后掉下来到待机0.01再自动加电,反复重启!测了下CPU核心供电没出来,加焊MAX1987后不掉电了重启了,CPU核心供电出来了,电流到0.34!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但是关了没几秒有自动加电,有点奇怪!不管那么多,CPU工作条件都出来了,直接上U!看诊断卡跑A0 C3了,看来有戏了,上内存看看,电流不停的在0.78-0.85之间跳动,看诊断卡飞速的循环跑,有时会停在A3 A4然后继续循环跑!长按开机键不自动加电了!接着就以不过内存来修,测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不插内存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有两个下拉波形!然后打到北桥的AD线阻值,都正常,再测AD线上的电压都有1.27V,假负载上所有的测试点都有1.27V,就有两个测试点电压达到2.23V 就这两个点: S0和S1,不知道是否正常?内存换过,内存槽加焊过也不行,然后干脆换了个也还是循环跑!接下换过北桥,南桥,CPU座,IO 47N227,最后连南桥都换了,BIOS也刷过,这块板真的被我折腾的够呛的,但是始终循环跑,循环跑的时候,看诊断卡CLK RST灯交替轻微闪!没辙了,上来请教下师傅们!

网友:
这么狠?什么都换完了?你不如换板吧

网友(点评):
板子已经换板了,重于讨论解决问题吧?不然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麻烦啦!

网友:
顶起来,请师傅们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循环跑马的!

网友:
全坤大罗移都换完了,报废算了楼主。

网友(点评):
呵呵,我有时间还得研究下

网友:
不错,有耐心啊.

网友:
NX5000是不是有显卡板的。我不记得了。如果有显卡板一定要插上。不然就会这样反复跑的。

网友(点评):
是集成的,没有显卡板!

网友:
有么有考虑下BIOS

网友(点评):
BIOS刷过,芯片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