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时钟灯长亮??

楼主(2011-05-04):
一块845GV-M2的主板点开机针时钟灯长亮,点复位灯亮一下,测试卡点开机针时BOIS灯不亮,亮过CPU内存别的电压都有,对开别的信号自己不知道怎么修,希望高手给点建议/》》》
cpu

网友:
845的电压都正常也就是换IO 刷BIOS 压北桥和CPU座子,

网友:
谢谢你了呀~!!开机BOIS不亮是不是意味着BOIS有问题呀?

网友:
这是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我见内存槽有些烧的痕迹,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呀??还是时钟芯片的问题呀~!CPU热,,是不是证明CPU工作了呀??

网友:
2楼讲的好啊,不要复杂化,简单排查先。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还有BOIS哪本人就无从下手了工具少

网友:
内存槽有烧痕就先排除内存供电。 供电不足也能造成不复位

网友:
供电是有了3.3V,2.5也有了

网友:
刷BIOS,换IO.

网友:
怪事了现在又自己得了,但是有时又不行呀

网友:
刷一下BOIS,压一下cpu坐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朋友们多多关照

网友:
看来是虚焊了 检查下是那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