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10 出现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updated

楼主(2011-05-04):
IBM T410 机器,客户送修时说在别的地方解开机密码换过码片,之后就这样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开机密码

网友:
开机提示的是,系统配置数据更新错误,要不就重新,格式化,要不就BIOS初始化,这个要试一下,

网友:
搞好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