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奇怪了

楼主(2011-05-04):
求助高手指点 D630来时开机一会儿就花屏 重做显卡 电流上到950ma就不动了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好像没有过内存 该如何着手呢

网友:
你的显卡确定做好了。。。应该是显卡不过。内存不插,看看跑多少。

网友:
交换内存测试,如果还不行,重做值球重做吧

网友:
拿了显卡试一下,会不会把焊膏弄到CPU底坐里面了,这些事是常有的事。

网友:
感觉 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吧!或者旁边掉东西了

网友:
LZ,说下你的 板子的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吗 /

网友:
显卡重做遍把

网友:
- 检查显卡的滤波电容! 显存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我最开始就是加焊了一下 就出现这种现象了 我又换了一片显卡G86-20-N-A2的 换下来的我换到别的机子上好用  还是一样现象 不上内存电流700多ma  上内存到950多ma最多到1A 从植965北桥 还是一样 换一个965的涛声依旧 手里就一块板 没的比较 对于D630的各芯片供电都是多少又不是很了解 内存1.8v cpu附近的电感是1.05  显卡上面的电感是1点几伏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肯定掉东西了,看一下,不行就BIOS一下

网友:
我仔细看了没有发现掉东西啊 bios会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问题,换一张新的吧

网友:
估计是掉东西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BIOS刷一个吧

网友:
我修了一个就BIOS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 在做一次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先,不行在重做显卡

网友:
我修本才两个月 还不会刷bios 那位能指点一二 不胜感谢

网友:
继续换新的显卡

网友:
就是没做好   你把显卡拿下  再上电就知道了

网友:
怪问题先刷下BIOS吧

网友:
感觉 还是显卡

网友:
换内存测试,如果还不行,重做值球重做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找到图纸了 对照一下发现在显卡下边掉了两个电容 c528、c529  谢谢大家的回复帮助 没有相机 要不然的话 就把主板上的位置照下来了

网友:
还是 重新直球 打下示波器 看过内存没有。

网友:
高手如云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的分析

网友:
显卡没做好,重新置球。

网友:
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啊 集成看看是不是内存 独立的看电流跳变几次

网友:
耦合电容做掉了,肯定不亮了

网友:
高手多,我来学习,多看多学有益处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看来得换显卡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做好。重做一个。

网友:
显卡要换一个 版本低一点的

网友:
来的时候能显示,做完就不显了  重做显卡 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的地方

网友:
先刷bios试下,不行再做显卡,估计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我认为肯定还是你的显卡没有做好,取下重新做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