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 那个是密码芯片呢?

楼主(2011-05-04):
我进BIOS有密码,那应该刷BIOS呢?还是刷密码芯片呢? 求资料!!!

网友:
肯定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刷过了,不成一样有密码。。。。我想请教下那个是密码芯片

网友:
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
好像是那个8356908的芯片吧

网友:
哦,我看看啊。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了,能知道在那个位置吗。。不好找啊,没有电路图

网友:
5楼说的对, 密码芯片是U31 (AT8356908).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芯片,我刚刚解密的

网友:
找到了。谢谢你们啊

网友:
LZ连这密码芯片都能找到料板?我这可以直接读取密码的。

网友(点评):
说说读取的方法

网友:
为什么 刷bios不行呢

网友:
我这遇到这问题也是直接换密码芯片的  IBM的料非常多  还真没试着读取过

网友:
确是有的板子放电\刷BIOS都不好.贱啊.

网友:
料板多的牛呀,读取的东西是在别人那买的。

网友:
楼主找找这个机器的图纸啊  好确定到底是不是有密码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