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L电流跑0.51

楼主(2011-05-04):
联想C460L上电,电流跑0.57后掉到0.51 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板上的几个大电感电压都有 。分别是CPU 1.3v pl4 1.05v pl5 1.8v

pl61.5v pl3pl2分别是3.3v 5v 。上灯负载CPU复位时1.0V 。bios刷过了。上电。NB,SB有点烫手。

网友:
做南桥把,应该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思路吗?朋友。

网友:
北桥坏的最多。这种C460系列。

网友:
我这里没有新桥或确定的好桥 不敢贸然更换

网友:
做北桥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故障,做北桥

网友:
新的发现,这个机器标配的U是T2080 用250的U不压散热器电流最终能跑到1.21感觉像是亮了,但接屏或都不显示,如果压上散热器电流跑到0.83不动。已经加焊够NB了。

网友:
测下供电,再测下复位有没产生。。。。看看主板的硬启动有没有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可能你没仔细看吧。

网友:
如果确定供电是正常的,桥的概率大。再者机器已经触发并开机。上电到0.57掉下来,无非是内存和CPU没有工作。这个里面北桥的嫌疑最大拉!

网友:
感觉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CPU 座加焊试试吧

网友:
cpu供电电压有,说明硬启动基本正常,到0.57掉电,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同意以上说的换北桥

网友:
做北桥吧   我看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干北桥啊 呵呵人人

网友:
又是跑00的机器。这种机器不好修呀、我看到人家这样说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当CPU复位出来以后测一下ADS 信号。要是有那就测北桥发给南桥的STROBE,要是不没有测到STROBE那就重点测北桥。要是南桥收到了。那就看南桥有没有发了FRAME信号,要是发出了。那就刷刷BIOS看看。要是没有发出那主干南桥吧。本人希望大家出来一起讨论跑00的机器怎么修

网友:
刚植好个从废板上拆个不知道是好是坏NB,干个试试。心里有点怕怕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S信号是个波形吗? 波波能抓到不能?
ADS 信号和STROBE可以理解为同一个信号吗?是只测ADS 信号还是ADS 信号和STROBE两个都要测。

还有就是如果我把网卡拆了机器还会正常跑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