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风扇动一下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5-04):
遇到开机CPU风扇动一下就停了,没反应了。
把接电源的4PIN接头去掉。如果这时主板风扇正常转动,一般是CPU供电场管短路!

拆机。把数字万用表调到二极管带蜂鸣档。红黑表笔分别接 地跟主板上4pin的12V供电端上。然后用风枪调到400度 风速4档左右。逐个拆下cpu 供电场管。。如果拆到哪个场管以后 万用表没有了蜂鸣声 说明已经找到了那个短路的场管了。换之。。
故障 检修完毕!!!。。。。。。。。。。

刚修好一块这样的主板。顺便把检修过程写下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摘掉4PIN主板根本无法上电呀。

网友:
我第一次诊断出问题的主板就是这个毛病,因为没有合适的场管,这块板现在还没弄好。不知道其它问题会不会有类似现象。

网友:
楼主你的方法已经过时了。。呵呵

网友:
一般在线测量吧现在

网友:
LZ你这个办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直接量场管的S极和G极是否短路

网友:
刚好遇到一样的板子,管子冒烟换了管子就这故障了,测量也不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管子不良?

网友:
就是啊  饼哥有啥好办法也不分享一下

网友:
饼哥啊,你就透露透露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网友:
8楼说的是对的.一般场管击穿 GDS三极都会穿.所以测DG 是最好的办法. DG穿了 这个场管肯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