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触摸板与左右键问题?

楼主(2011-05-04):
机子拿来是触摸板下面的右键不能用,左键正常,.键盘上的小红点与左右键多是使用正常的,客户说机子以前进过水,在别的地方修过多可以用的.就用酒精清洗一下,上回去就出现在左右键盘与触摸板多不能用,键盘上的小红点与左右键与多不能用了,外接USB鼠标可以正常使用,
还有南桥温度有点不正常,

像这样问题一般是什么引起的,以前多没碰到过.....

网友:
我也有碰到一台这样的,没搞好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断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插键盘或触摸板也一样不行,如果排线问题不可以二个一起坏掉,那我的运气也太差了吧。。

网友:
估计是触摸板坏了,楼主搞好希望告诉一下啊呵呵,分享下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触摸板线不插,就是插键盘线,这样键盘上的小红点与左右键盘也一样没用,

网友:
有谁碰到过这样问题,如果解决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