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770-A2可以用G86-750-A2来代换吗

楼主(2011-05-04):
有一台SHARP
笔记本
,显卡有问题,原型号是G86-770-A2.买不到771的升级芯片。有人说可以用G86-751-A2来代换,不知道各位兄弟有没有代换过770和750成功的先例
笔记本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的,我记得730都可以代换770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
可以替代的。我带过。不过还得看你是什么机子。国产的机子有部分是会挑显卡的

网友:
没有试过啊,最好亲自试一试,

网友:
没有换过,以后试试看了

网友:
不敢代呀,芯片太贵了

网友:
可以 你说的这个机子我好象修过 应该就是顶星的R18p

网友:
可以啊 呵呵呵和和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下你代换成功没,还有我有一台BENQ s41也是显卡问题 是G86-770-A2换了一个G86-750-A2电流跑2步到0.9A无显示,不知道是不是无法代换

网友:
大部分机型可以 部分 像T6的除外

网友:
这个芯片老贵了。。。
最好用 原来型号升级版替代
按道理可以用,但是就怕不成功,有些需要改动

网友:
770 可以和 600换我换过

网友:
换过后如果成功。在上面回个话。我们新手很期待。谢谢。

网友(2011-06-20):
我SONY的机子换了,不成功

网友:
我没换成功过

网友:
740可以但750不行

网友:
是不是换上以后 得刷BIOS啊 。要不可能是不成功的

网友:
730都可以代换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