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DNS是什么意识。。!

楼主(2011-05-04):
首选 8 8 8 8
备用 208 67 222 222
前面四个8,太奇怪了。

网友:
大侠门告诉我吧。。

网友:
你是随机获取的DNS么 ?这是错误的DNS你自己再设置下就行。

网友:
8.8.8.8 8.8.4.4 这些是谷歌退出的 DNS·!可以使你上网更快更安全的DNS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己公司有服务器的

网友A:
这个是服务器吧

网友:
恩,应该是服务器的...

网友:
我是在一个普通家庭电脑看到的DNS , 并不是公司的电脑。

网友:
好像是铁通的DNS

网友:
上哪里看到的这个DNS啊 一直用点心到现在都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
普通家庭里看到的 那他是用什么网络啊 绝对不是电信的

网友:
都是美国的DNS公司的IP 据我分析 应该是买了网游加速器 或者 国外代理 之类的东西

网友:
就是网络提供的一种地址

网友:
有8 8 8 8这样的DNS???这没见过哦

网友:
用户无聊乱填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8 8 8 8 的DNS

网友(2012-04-26):
8.8.8.8是谷歌推出的共用DNS,我一直设置这个,简单好记

网友A:
以后就用这个了,那个记了几次都忘了

网友:
这服务器号码牛逼啊

网友:
DNS就是域名解析服务器!没有DNS就无法解析域名,要看网站只能输IP!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