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TC点不亮

楼主(2011-05-04):
昂达945GTC点不亮,测得桥供电1.5V,内存1.92V,CPU1.29V,显卡的供电也有,然后测得CPU的时钟0。38、0。39正常,就是复位只有0。69,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屏幕不跑码,显示-  -     。PCI的A15没有复位,IDE第一角开机后测得是1。59V,求维修思路

网友:
945的复位只有一半的。是个难题。有换座子好的。有换北桥好的。。

网友:
北桥换过冒~

网友:
有些应该是门I/C的问题,,特别是LM3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