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300装上CMOS电池就是不显,取下马上显。电流停在最后一跳。

楼主(2011-05-04):
东芝A300装上CMOS电池就是不显,取下马上显。电流停在最后一跳。接电池的两个PIN没有短路啊。这是何故啊?没见过。

网友:
检查CMOS电路~

网友:
我只好带电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晶振      南桥

网友:
刚那块搞好了,又一块同样问题,但带电焊上电池此法不管用,有抗药性了,呵呵,又找了一个方法,只有CMOS电池时,有一个CN14接口上有两PIN有1.6V电压,我先把电池接上,把那两PIN对地开机,OK了,接着又开机关机几次没出现问题,又好一块,接下来又碰一块,以上两法都不适用了,想不出办法了,经查CMOS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又晕了。盼人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