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黄灯一般是GPU虚焊还是CPU虚焊

楼主(2011-05-04):
请问PS3黄灯 一般是CPU虚焊呢 还是GPU虚焊呢?谢谢大家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PSP3啊

网友:
基本是GPU,上BGA补焊。

网友:
谢谢楼上,一般都是GPU坏的多吗?还有PS3黄灯是不是看起来像红灯呢?我看视频都是红灯呢?

网友:
黄中带点红,反正就那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都是BGA吗?要重新植球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8697-1-1.html

网友:
最近我也在搞这个,还亲手报废了一台
希望高手们都出来赐招

网友:
请高手出来解答 主要是?同是红灯有不同的情况吗

网友:
一般不用重做球,重做球主要是摔过的机器掉焊点的。

网友:
GPU 虚得多吧

网友:
谁又PS3的家焊和去芯片时候的曲线?

网友:
都是GPU脱焊了,CPU脱焊的极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加焊了还不行呢

网友:
有的加焊了是没有效果的,可能重做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U上面的铁壳怎么去掉?

网友:
铁壳是不用拆掉的,取下来也是连在一起的,直接的做球,焊回去。PS3GUP重做的成功率很低。

网友:
补焊有什么讲究,那个铁盖是不是不容易聚热?

网友(2011-06-21):
必须重做才行

网友:
补焊GPU工艺一般都不太ok。这个目前的工具成功率30都不到,还得看手法。
需要娴熟的技术,还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胆识,呵呵,

网友:
虚焊居多

网友(2011-07-23):
gpu 问题,已经修过4-5台了,别植球,风险很大,把ps3电源垫高就可以延长保修时间了。

网友:
还是做BGA吧。。。。。

网友(2015-06-12):
想耐用 直接 从新回焊 或者步不行就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