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 无CPU电压

楼主(2011-05-04):
此机器为二修机器,来时显卡和CPU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北桥坏了,南桥坏了(都非常烫),现在换了好的南北桥和显卡,装上CPU电源芯片,上电0.5反复重启且无CPU电压,测得8脚主供电正常,3脚PSI#为0.5v,40脚H_DPRSTP#为1.1v,39脚PM_DPRSLPVR没有电压!38脚PWR_GOOD_3也没有电压!19脚和25脚也有5v!还有L7也没电压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162619878/QQ/WinTemp/RichOle/0LH%KDMJY]ZS3J5T_D)8_RO.jpg
下面该先看那边呢?希望搞手指点!谢谢!

网友:
SHDN#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正有一天  正在研究中

网友:
38PIN是一个开启信号,LZ看一下是否高电平?

网友:
桥问题哦 ?

网友:
38脚PWR_GOOD_3也没有电压,没有开启电压,查这个

网友:
没有满足条件呀

网友:
这样机器很费时间的啊

网友:
你侃侃你的系统供电,我昨天修的是NX6120无CPU 供电,换了系统供电就好了,应该是系统供电的PG信号给CPU供电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