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进啊!

楼主(2011-05-04):
客户组装一台电脑,关闭音响后电脑自动就断电了!!!求真相!!!!
电脑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怎么关闭的音响。

网友:
可能声卡问题

网友:
机器是新组装的,就是在运行的时候吧音响关闭,机器就直接断电啊!!!铭瑄主板!!新的

网友:
你应该给客服打电话。 也很有可能是BIOS 设置问题。

网友:
声卡芯片有问题吧,新的就换一个

网友:
解决了!是电源的问题!大家记住先马350P垃圾电源!!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解决问题,看来楼主对这个电源恨之入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