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七彩虹C.N61G主板问题

楼主(2011-05-04):
进PE系统时滚动条跟“俄罗斯方块”一样的速度。WINDOWS更不行,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问题呀?U和内存条都换过。内存条供电1.86V,排阻电压0.98V。

网友:
桥空焊,加焊不行的话重新做桥吧

网友:
硬盘坏道,南桥不良。

网友:
硬盘。。。南桥

网友:
不接硬盘也一样啊。N61是单桥的。

网友:
BIOS设置里有一项2级缓存。如果关闭就就会出现进系统很慢,在系统里运行的也很慢!英文好像是CACHE

网友:
这张板子先是内存供电管烧了一只,换后能开机,内存电压也正常了,就是不跑码,测32.768KHz晶振没起振,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后跑码了,就是不接硬盘光盘启动进PE滚动条的速度跟"俄罗斯方块"一样慢,是不是谐振电容问题呢?还有键盘卡,鼠标不能用.换过I/O现象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3种,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师傅们都放假了吗?麻烦在上班的师傅给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