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5661GXM-775跑D0怎么修

楼主(2011-05-04):
电压  复位  时钟都OK    座子我打对地阻也OK     不过到北桥的对地阻有几组偏低    高手指点下

网友:
北桥跟CPU中间有个MOS管

网友:
直接对U座进行加焊。

网友:
你打阻值的时候拿掉CPU了吗?

网友:
应该是有几根是阻止偏低的,,是那样的正常,,我也遇到过把北桥换啦,,误判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座子没有空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