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C为什么总是不亮屏捏?

楼主(2011-05-04):
原南桥烧坏,背面5脚管发烫,换南桥该管不烫了。现在是电流跑到2.3左右,定在那里了、内外不显。BIOS放过电了无效,北桥烫手,770的显卡已重做过,量各组供电正常,显卡只有微热。已经都快亮了,它为什么死都不亮呢,,,还有该板现在插电就自动上电,强行关机可以关闭,再按开机键却无效,必须得按第一颗音乐键才能启动。什么原因?换的南桥还是有问题?

南桥有个GPU_ON出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点位,晕死。。。。

网友:
IO有问题?

网友:
  你按开关不好使,  插电源自动开机,   你换的南桥很有可能是坏的啊!!!!

网友:
这机就是IO开机的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电路和EC周围吧

网友:
查南桥的供电正常不?除原来那个MOS管外,SB外围电路有无短路部分,尤其是开机电路。

网友:
你确定换的南桥是好的吗?

网友:
看得有点迷糊,裸板有没有试正常吗?是不是负载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