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658 白屏

楼主(2011-05-04):
第一次拿这台液晶过来是上个月,拿过来的时候是白屏,拆完看了下,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全部重新插上测试,结果好了,以为人品爆发,是屏线接触不好
然后昨天又拿过来,还是说白屏,我就重新拆了,然后弄了好久,发现,还是白屏,测了一下屏线电压,3条绿的,都是5V,4根橙色的没电压,其它黄跟红都是1V的电压,再量屏那一端,电压也是一样,然后板上面的电容都是好的,看不出问题,求助啊

网友:
怎么不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    看问题出在驱动板上还是屏的原因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的问题  呵呵 屏我也不会修

网友:
代换一下试试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屏线就好了

网友:
换换屏线 试试吧 要么 测量一下 屏电路的保险

网友:
换屏线不行就搞驱动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