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320不触发

楼主(2011-05-04):
今天收到一台HP6320的机子,客户说上个月打雷打坏了,上电电流是0。89,拆机吧,主板拆下来,网卡与南桥都发热了,分别都拆下来,做了一个新的南桥,网卡不上,结果上电触发,有3 5V,不知那问题了

网友:
IO 的开启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南桥烧坏了。  EC也难逃此劫。

网友:
南桥和网卡都拆下来后,还短路吗?如果还短路的话,把IO也拆下来试试。

网友:
网卡也焊上去测试吧,有些机器没有网卡也不开机的

网友:
我也认为焊上网卡试试,有的机器检测不到外设会出现加电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