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维修

楼主(2011-05-04):
主板:技嘉GA-M61PME-S2。NF6100-430单桥。
此板放在家里已经近2年了,那时候对主板维修一窍不通,只会板卡级的,知道是这板坏了,昨天心血来潮,拿来修下。
故障现象:不上电,万用表测单桥电容全部短路,供电对管对地为0,不用说,桥挂了。
维修过程:刚好有另一块板,同样的桥,桥应该是好的,没短路,所以打算拆下并更换至技嘉板上,噩梦从此开始~
掏出网购来的钢网,OK,型号一样,钢网型号NF6100-430,植珠,一路无阻,植完之后,惊了。。。这钢网怎么比桥的锡点少了近十个洞!还是对称的!找来商家,商家说是对着桥做的钢网,不会有问题,植已吹固定,想要在中间手动加珠以我的水平还比较难做到,一不小心就连了,郁闷不已,心一横,做上去试下得了,没准多出来的锡点是空脚,上垃圾BGA轰,一路OK无阻,做完之后,测得对管对地为10。上CPU上内存开机顺序跑码至显示器显示,匆匆断电以为OK了。
今天,想换这块主板替换自己的老爷机,习惯性拿板测试一下是否正常,结果~开机00。。偶尔能跑码。。。
以下是今天的故障现象:不跑码时,CPU电压为1.1V,轻按CPU座自动掉电,但能再次开机,再按再掉电。跑码时,测得CPU电压为1.35V,正常,按CPU不再掉电,所以刚才1.1V时明显偏低,试机十次,九次跑00,郁闷不已,测桥供电对管对地变成了6。
今天的维修过程:天天下雨,天气较潮,我直接拿BGA上烤了20分钟,排除受潮原因再说,结果,正常跑码了,但是,开机显示第一内存速率等画面之后,马上暗屏,键盘也检测不到,键盘电源灯不亮。昨天应该就是这个现象,只是我太急没注意,以为是好的罢了。
现在我想问的就是,第一,这桥,我估计是要重做了,把漏掉的几个锡点重新补上,给这钢网害的。。。第二,为什么CPU供电偏低,不跑码就算了,为什么我按一下就掉电?如果电压偏低,我该从哪个方向去维修,第三,跑码成功并显示之后,黑屏,接下来我该怎么办?难道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不是座子坏,因为正常跑码之后无论我怎么去按座子都不会再掉电了。

网友:
你这应该是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拉,,,我遇到的是开机死在第一个画面也是桥坏啦,,路过。

网友(点评):
桥本来就是少了锡点的,我太信钢网了以为那几个点可以不要,晕。。看来我明天得重新做!